[讨论] 关于数字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在System Generator中用到了FIR半带滤波器,通带20M的,  但是仿真发现50M,60M的信号都没有一点作用,滤不掉。一般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增加阶数,将半带改为低通,都没用

网友:
采样率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滤掉的,信号减弱30db左右吧。应该你那块有问题,将滤波器系数从fdatool倒出来,在matlab中仿真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