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新手求助

楼主(2015-05-22):
我刚开始自学C++,写第一个hello world的程序就遇到问题,还请大牛指教:  我的代码是
#include <iostream>
  int main()
{
  .....
}

用的编译器是Microsoft Visual C++

错误是 fetal error C1083: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iostream':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在网上百度说是改目录就好 ,但是我改完确定之后下次打开发现还是以前的目录,就改不过来,而且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目录。
还是加 #include <iostream >
using namespace std;这个方法也试过了  也是不行。

我查了查安装目录 没有IOSTREAM.H这个文件

大神们快帮帮忙

网友:
百度一下使用教程,这可能是没建立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