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没反标上的情况吗???

楼主(2015-05-22):
为什么我在PT中通过read_parasitics -format spef -keep_capacitive_coupling $MAX_SPEF读入spef文件后,再通过指令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 -check返回值为1,查看不到任何反标信息!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没反标上?  应该怎么解决!  求指教!

网友:
report_annotated_parasitics -list_not_annotated -max_lines 10000 -constant_arcs

网友:
运行目录下,会产生一个parasitics_command.log文件,打开里面有annotated_parasitics的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