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DC是怎么进行功耗估计的

楼主(2015-05-22):
使用DC对设计综合,完了之后报了一下功耗就直接用report_power,没有加任何选项,结果功耗我觉得有点大。我没有给DC任何原始输入的翻转信息,那DC是怎样去估算每个器件的翻转率的呢?

网友:
静态power吧

网友:
DC估的很不准,也就可以看看相对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的功耗报高一共有3项,Internal Power, Switching Power, Leakage Power。   其中Internal Power据说是数据不翻转,但是时钟存在的功耗,当然是否是这样我也不确定。
   Switching Power应该就是数据翻转的动态功耗
   Leakage Power是静态的漏电功耗这种。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DC是怎么评估这个Switching Power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一般情况下是高估还是低估呢?

网友(2015-09-09):
印象中,默认是20%的翻转率。不确定了,你man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