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5-22):
初做adc 遇到几个问题,向各位讨教一下。
1.用理想的器件(电容 开关 比较器)搭了个14bit的 sar adc ,输入100k左右的信号,通过理想dac后,对输出做fft,发现出来的enob只有9.5位,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2.对该adc的输入信号做fft 发现该理想信号的有效位数只有12bit,这是什么原因?
3 以上信号(adc的输入信号 和最终输出信号)在matlab分析后,发现基频偏移了几k,是不是fft点取得有问题?
最终说一下仿真条件  adc输入时钟20M,每个数据转换需要17个时钟,因此采样周期为850ns,adc的输入信号频率为 5/64*1.17647M,对输出信号做64点fft得出以上结果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14位做64点的fft?

网友:
我想你该采样16X1024个点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点数目与位数有关系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关系啊,你采点那么少,怎么去覆盖每一个量化台阶,14位相当于16x1024个台阶,你才采样64个点,随机性得多大

楼主:
回复 6# zengyl 试了一下把点数提高到1024,snr没有提高 但sfdr提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代码仿真的,但是理论上采样点最小应该是2^N个。如果都是理想器件,是能仿真出14位的,不可能差这么多,你看看你的分段电容算对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 之前的确是因为电容阵列没弄好 现在理想电路的采64点可以到13.5位了 ,如果更多采样点的话应该会到14位,顺便请教一下,分数电容一般如何做匹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查阅相关论文,分数电容一直很难解决,看你工艺如何咯,记得稍微做大一点好。你做14位的sar,还有很多要考虑的地方,校准,比较器的设计,都是需要花很多功夫的

网友(2016-04-22):
   64个点看SFDR够了,但是没法看SNDR。

我很多时候为了加快仿真,只看SFDR的时候也只采256或者128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SNDR不能看?不准?

网友(2017-12-07):
sar adc的几个问题

网友(2020-05-14):
请问你输入理想信号有效位数只有12位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