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出的网表

楼主(2015-05-22):
用encounter导出的网表是综合之后的网表吗?

网友:
pr后的, 后端以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PR之后跟DC综合之后的网表一样吗?

网友:
当然不一样,否则还要pr干啥呢,  ^-^

网友:
PR tool會做high fanout, cts, 以及timing opt, (或者logim mapping)
因此會加上一些buf, inv pair,
cell count會增加,
因此跟designer給過來的netlist內容會不盡相同,

但是比LEC必須一致 (也就是function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奥,好详细,谢谢大侠

网友:
encounter导出的的网表含有布局布线的信息

网友:
学习了,用的是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