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艺转换问题

楼主(2015-05-22):
通过layermap进行工艺转换,map文件怎么写?比如说从tsmc转到smic,
tsmc  OD  2  0
smic  AA   4  0
那么map文件该写成OD  4  0还是AA  2  0  ,还是两种都可以?

网友:
真心建议一句,这个别问,就试一下就好,会记得牢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ayermap进行工艺转换  是个什么意思呢或者说是个啥概念?求指点。

网友:
OD是哪一层啊?

网友:
就是有源区,tsmc的叫法。跟smic的AA是一个意思。

网友:
希望楼主能够详细分享一下工艺转换的相关技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smic的工艺完成了版图,如果又要求用tsmc的工艺流片,那工艺相差不大的话就直接通过layermap把版图GDS导出导入,就能得到tsmc工艺下的版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layermap”是个工具吗?我没用过。或者是用IC5141 的CIW里的EXPORT出旧图GDS,再到新库去IMPORT那个GDS?

网友:
是不是得两种工艺要基本一致,包括DRC,不然改了layermap,得到的版图也不符合设计规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个文件,pdk下面不都有吗,把那个文件改一下,在你导出导入gds时,有个layermap选项,把你改好的放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
工艺转换layermap 还只是第一步,主要得看DRC能不能过,后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那么map文件该写成OD  4  0还是AA  2  0  ,还是两种都可以?

t 到 s
AA drawing  4  0
在 stream in 套用
意思是 把 gds 4 0 這各 layer mapping 到 AA drawing

网友(2022-06-10):
用layermap只是简单的转换,你没有对layer进行具体的运算,可以试一试用skill或者command规则写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