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 fifo深度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5-05-22):
图像压缩之后的数据存入fifo,然后经过nrf2401发送。。
但是由于图片尺寸比较大,导致fifo深度不够,受限于FPGA芯片尺寸的限制,fifo深度不能再选大了。。。求指导

网友:
降低传输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是从摄像头出来的,这个怎么降低?

网友:
板子上有SRAM或者DDR什么的吗?FIFO才多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地方也用了fifo。。fifo选择32K的,还是不够,要是选择65K的可以,但是受芯片型号限制,选不了这么大的

Spartan-6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可以用两个深度为32K的FIFOA和FIFOB,先往A里写,然后再往B里写,这样可以不,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如果压缩后是一帧图像用fifo肯定放不下,最好用FPGA的DDR core做ping-pong frame buffer。

网友:
使用多个32K的FIFO级联不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和使用一个64K的fifo没任何区别,关键是使用2个32K的fifo也不行。会出现提示内存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求提示。。能不能详细说说或者参考资料也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没见谁用64K的FIFO的,最后流片也不可能用这么大的FIFO的,一般都是1K最大了。建议你改设计吧,用DDR或者其他大容量存储器存取数据,FIFO这种的不适合大数据的吞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白了,他是片子上的RAM资源不够,那么没有办法,只能用外部存储器来缓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一下nrf2401的datasheet,这个RF芯片的数据输入口只有1bit,所以压缩后的图像应该还需要并转串。  压缩图像的并行输出应该是连续的,所以才推荐你用frame buffer。
  至于怎么用,以前用过Altera的FPGA,里面有个megacore的选项,可以生成你所需要的DDR controller硬IP。
  你用的是Xillinx的FPGA,方法应该是一样,这个你需要到ISE里面找找。
  DDR SDRAM也需要分成bank A和B,做乒乓操作。怎么用verilog做pingpong一句话说不清楚,网上找找看吧。

网友:
流水线操作或者使用DDR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流水线操作?不打算使用sdram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打算使用sdram,只打算使用fifo操作。 这样考虑:2401输出速度变不了,打算减缓数据写入fifo的速度(尽量使速度差别不大),这个可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只要两者相当就可以,小心突发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2401才2MBPS,而从ov7670出来的数据25MHZ,特别快。。。没读几个数据fifo就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nsor一般都要行消隐时间,尽量能够把这个时间设置大一些,利用sensor不写fifo的空闲时间把数据读出去。如果这个时间还是不够,只能帧缓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