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量化噪声公式的推导问题

楼主(2015-05-22):
我对量化噪声公式推导的一点疑惑,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noise is random positive and negative

网友:
你那样的计算意味着有固定的offset,随机噪声会是这样子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噪声的平均值是0。
你第一个推导也没算错,但是平均值不为0,相当于有一个直流失调误差,而这个误差不应该考虑到噪声功率中,减去这个直流功率分量,剩下的应该就跟你第二个推导的结果相等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回复,我大概理解为什么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adc输入信号的噪声一定要小于0.5LSB呢,实际上0.5LSB的噪声也会引起的有效位数的下降啊

网友(2016-09-18):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比较困惑,求解答!谢谢

网友(2018-09-11):
这个是理想情况吧。实际上,很多AD,只要大于0,就会认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