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面几个tool的工作重点和优势在哪里

楼主(2015-05-22):
ATT, 露珠刚学DFT,这块好混:
有三个东西:

DFT Compiler
DFTMAX
TetraMAX(ATPG)

各位大侠请赐教~

网友:
前2者scanchain build  ,最后一个是ATPG pattern生成器 ,用来验证和仿真

楼主:
谢谢!请问前两者scanchain build过程中各都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谢谢!请问前两者scanchain build过程中各都是什么作用呢?
引用 网友A:

dftc 是在综合时,先完成扫描cell的替换,然后进行编译,优化,这样综合出来的网表比较好;dftmax 就是insert scan chain  connect scan chain 2者都集成在dc中,其实平时功能很难完全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