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和ise哪个靠谱?

楼主(2015-05-22):
同样的工程,在ise里布局布线通不过,在vivado中可以顺利生成bitstream;用二者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结果也不一样……崩溃!该相信哪个呢?据说vivado改进不少,但bug也很多……

网友:
个人觉得是Vivado;Vivado比ise能力更强,ise PAR过不了,并不代表Vivado不行;至于仿真结果不一样,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PAR过了应该就是过了……仿真是个问题啊……

网友:
仿真有时候不靠谱,我就遇见过仿真就是有问题,chipscop才下来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而且用vivado自带的仿真器和modelsim仿貌似也不一样,不靠谱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你试试vivado的自带仿真吧。ISE如果不能APR,你查一查是什么原因啊,如果你不放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vivado的自带仿真跟modelsim的结果也不一样……

网友:
仿真结果不一样一般是初值的问题,或者是时钟边沿的问题

网友:
7系列肯定Vivado,ISE有三年没更新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据说vivado有很多bug,而且你很有可能是第一个遇到这个bug的人。。。

网友:
软件没有没bug的,关键ISE即便你发现了bug也不会给修改了,Vivado都出来三年了,bug没有那么多了

网友:
曾经也出现过仿真和实际不一致的情况,总结后发现并不是某某综合器的问题。对于Verilog/vhdl代码,是不挑剔编译器或者仿真器的。而是代码本身设计的问题。
vivado 编译出来的时钟速度是更快,但是从芯片资源占用上比ISE多很多,也就是通常说的面积换速度。对于大器件而言,花更多的资源换取更高频率的时钟是值得的,对于是小器件,资源宝贵,vivado反而不适合。
vivado 运行环境比ise要求高很多, 感觉 I7(3.4G主频) 16G 内存 才比较合适,它是一个狂嗜内存的怪兽软件

网友:
vivado is more be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俺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

网友(2016-01-17):
Vivado Bug挺多

网友(2018-04-24):
ISE有点落后了,VIVADO在不断更新,好用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vivado应该不错

网友:
重要内容说三遍,不要用ISE或者VIVADO去调用第三方仿真工具,而是在第三方仿真工具里调用ISE或者VIVADO的仿真库,再独立进行仿真,这样才能确定是哪种软件导致的结果不一致。

网友(2019-06-26):
正解,值得学习和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