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5-05-22):
最近安装了hspice2013想要用hspice仿一下tsmc65单管特性 进去给的库文件发现文件格式从以前的smic180的.lib 变成了.l 后缀 (我心里就虚了)
我的网表是:
.title simple_nmosrf_gm_id

.param vgs=1 l1=0.06u w1=5u

*电路元件
X1 d g 0 0 nmos_rf l=l1 w=w1

*激励源
vin g 0 dc='vgs'
vout d 0 dc=1.2

*参数扫描
.dc vgs 0 1 10m
.option post
*输出控制
.probe gm_id=par('gmo(mn1)/i1(mn1)')

.lib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hspice_simu\tsmc65lp\hspice\crn65lp_v1d5.l' TT

.end

然后仿真的时候 老是出现
****** HSPICE -- H-2013.03-SP2 64-BIT (Aug 26 2013) win64 ******
  Copyright (C) 2013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rom Synopsys.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e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simple_nmos_gm_id.sp
  Command line options: -i simple_nmos_gm_id.sp -o simple_nmos_gm_id.lis
  lic:
  lic: FLEXlm: v10.9.8
  lic: USER:   Administrator        HOSTNAME: PC201412091819
  lic: HOSTID: "00ffb42e0e06 902b34bda086" PID:      2700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K:\synopsys\Hspice_H-2013.03-SP2\license.dat
  lic: Checkout 1 hspice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31-dec-2019/2019.12
  lic: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00ffb42e0e06 902b34bda086"
  lic: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K:\synopsys\Hspice_H-2013.03-SP2\meta.cfg
  **error**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hspice_simu\tsmc65lp\hspice\crn65lp_v1d5.l:56184) Undefined parameter or function definition "par1fn_mc" for fn_dice_svtn. Please enter a defined name.

          ***** job aborted
1****** HSPICE -- H-2013.03-SP2 64-BIT (Aug 26 2013) win64 ******
******
.title simple_nmosrf_gm_id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4
  Actual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0 # elements   =       2
  # resistors   =       0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2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0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vector_srcs =       0 # N elements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0           1           0
  readin             0.07
  errchk             0.00
  setup              0.00
  output             0.00

           peak memory used         78.71 megabytes
           total cpu time            0.08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2.10 seconds
           job started at     16:49:56 05/22/2015
           job ended   at     16:49:58 05/22/2015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以上是.lis的结果 我又去.l文件里面看了 .lis提示的 "par1fn_mc" for fn_dice_svtn 因为是PDK 提供的文件 所以也没看出个什么
附件中是PDk的文件中\tsmc65\tsmc65_1p9m\tsmc65nm\models\hspice路径下的所有文件

求助各位大大 到底是PDK本身提供的文件不对 还是我引用的.lib文件不对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拜托各位了!

tsmc65hspice

网友(2015-10-23):
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重新弄了个lib文件就好了

网友:
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B stat_noise
.param par1fn_mc=random_fn random_fn=AGAUSS(0,1,3)
.ENDL stat_noise

..一般有写 mc 好像是 monte carlo simulation .
如果没使用 noise .你直接先设 一个值

AGAUSS  ... monte carlo simulation use .

网友(2017-03-07):
can we use other lib too....

网友(2024-05-09):
How much should that parameter be to be OK? If noise is not 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