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懂Verilog的请戳进来看一下 帮帮忙

楼主(2015-05-22):
Verilog小白一个,老师要求把RR-FSM的电路用代码写出来并综合,改了多次还是没改对,请问有没有大牛写过这个代码发发来看看      checker用的是奇偶校验     下面的是我的代码  就是不知道奇偶校验码k怎么产生  而且怎么才能综合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fsm_example (din,rst_n,clk,
vout);
input din, rst_n, clk;
output vout;
reg vout,q,R3;
reg[1:0] R1,R2,R0;
reg[0:0] k;
reg[2:0] a;
reg [1:0]  next_state,current_state;
parameter [1:0] NONE = 2'b00;
parameter [1:0] SINGLE = 2'b01;
parameter [1:0] DOUBLE = 2'b11;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begin
current_state <= NONE;
end
else
begin
R0<= next_state;R1<=R0;
R3<=q;   R2<=R1;
end
always@(R0)begin
a={R0[1:0],k[0:0]};q=^a;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R0 )
if(R3)
  current_state<=R2;
else
  current_state<=R0;
  always @ (din or current_state)
case (current_state)
NONE:
if (din )
next_state = SINGLE;
else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SINGLE:
if (din )
next_state = DOUBLE;
else
next_state = NONE;
DOUBLE:
if (din )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lse
next_state = NONE;
default:
next_state = current_state;
endcase

always @ (current_state)
case (current_state)
NONE : vout = 1'b0;
SINGLE : vout = 1'b0;
DOUBLE : vout = 1'b1;
default: vout = 1'b0;
endcase
endmodule

网友:
没有写过类似的代码,但是看到下面的代码就觉得不对。
我猜你想表达的是一个DFF,但是这种写法无论是FPGA和ASIC综合器都很难识别。

always@(posedge clk or  R0 )
if(R3)
  current_state<=R2;
else
  current_state<=R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写我今天又改成这个样子  always@(R3 or  R0 )if(R3)
  current_state=R2;
else
  current_state=R0;

你应该说的是这个写法是不对的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可以怎么写即能实现上面功能又能综合  谢谢  用case代替if?

网友:
这个有限状态机好奇怪啊,R3和R0运算,要得到什么? 怎么会有这样的电路,出题目的人好任性的说!

网友:
哈哈,又仔细看了一下,才明白,原来出题人是硬编码了一个ERROR状态的ROLLBACK机制,这个就直接把电路图转换成VERILOG就好了,再写状态机你就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差不多什么都不懂  硬翻书写的  错不错我都不知道 我的代码需要什么纠正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实话我正在做毕业设计  做仿真方面我必须要把状态机写出来    不是单单写个电路就能交差的   仿真我已经做出来了   就是不能综合出电路  能不能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按照6.1直接把原理图转换成verilog或者按照6.2写一个检测到错误就转到s1状态的状态机, 6.1就是状态转移图的硬编码方式,和直接写状态机方式综合后应该差不多。

你的问题是verilog基础知识,而不是仅仅这个状态机的编写,建议好好学习一下verilog语言,多看几个状态机程序的例子。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