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噪声分析的疑惑

楼主(2015-05-22):
MOS管的噪声可以用并联在MOS管两端的电流源等效,也可以用串联在MOS管gate端的电压源等效,Vn^2=In^2/gm^2。
但是在下图中,要求vout端的噪声,M1和M3肯定会对输入噪声有影响,M2呢?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如果用电流源等效,那么M2的噪声电流直接流到地了,对输出vout的噪声没有贡献,但是如果用电压源等效,那么M2的gate端就会有M2的噪声源,由于M2和M3的gate端是接在一起的,那么就会对输出vout的噪声有贡献的,两种分析方法有矛盾啊,那种才是对的呢?希望大神现身说法~~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第一种吧,对vout没影响吧

网友:
噪声对MOS特性的影响在哪?模型不过是为了表示这种特性。

网友:
输入端在哪里?
一个完整的噪声等效到电路输入端时,应该包含噪声电压和噪声电流(但不代表总噪声是这两个的叠加,因为一般这样的噪声电压和噪声电流是相关的)。当输入端阻抗为无穷大时,在输入端只用噪声电压表征就可以了;如果输入端阻抗为0 ,那么在输入端只用噪声电流表征就可以了。如果输入阻抗介于无穷大和0之间,那么就需要噪声电压和噪声电流共同来表示。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析问题时只选择噪声电压或者噪声电流,这取决于你希望以电压还是电流来表征或者电路用电压还是电流表征方便

网友:
用电压等效也一样没影响。
等效噪声电压是串在M2的gate端(另一端连在M1和M3的gate端),不是并联到地的源,因此M3根本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噪声应该是认为有噪声电流流过Rout。
    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两种等效的方法分析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呢?肯定是哪一种分析方法错误了,但是我不知道错误在哪。
    如果是用电流源等效,那么M2的噪声等效电流源肯定不会流过Rout,所以M2对输出噪声没有贡献。
    如果用电压源等效噪声,那么M2的噪声电压等效在M2的gate端,由于M2和M1和M3的gate端相连接,也就等效于M2的噪声电压源作用在M3的gate端,再等效回M3的噪声电流源,那么M2的噪声也会对输出端的噪声有贡献。和第一种分析结果相矛盾啊,但是不知道这种分析方法错在哪儿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是并联倒地的源M3就看不到呢?能具体分析一下阿么,十分感谢!

网友:
你自己画出电路来自己列方程看就明白了

回复  totowo

    为什么不是并联倒地的源M3就看不到呢?能具体分析一下阿么,十分感谢!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十分感谢!

网友(2015-10-21):
回复 4# lawrence312 想问一下论文中经常看到的1.2e- temporal noise是什么意思  电路仿真或测试出的等效输入噪声是用什么单位衡量?是Vrms吗    ADC的等效输入噪声用什么单位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