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为什么要复位?

楼主(2015-05-22):
如题。

网友:
初始化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D触发器要初始化才能继续检测上升沿吗

网友:
PFD通常结构输入信号是一个与门构成的RS触发器结构,
如果不复位,鉴相器的输入参考信号及反馈信号都被锁住,无法鉴相。
具体可参考PFD的结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