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wer rail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我在做floorplan的时候有的地方因为drc的原因打不上rail,然后我就把这些没有rail的地方设置上placement_blockage,但是没有rail的地方以后怎么插filler呢?

网友:
verify_pg_nets  过了就行,

楼主:
在tapout时,如果我有的row上完全空着,并且这个row上也没有打rail,这样会有drc的问题吗

网友:
把blockage 删除了加上Filler

楼主:
但是blockage的区域没有打上rail啊,让工具自动在这个区域打rail的时候会出现shor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rail不影响你插入filler cell,但是为了不影响设计,你需要插入没有power pin的fill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power pin (follow pin)的std filler是啥东东,需要插么,我们没有rail的地方都空着了,没关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空着的话DRC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那个区域如果特别小,将来也可以不插filler.

网友:
不知道,我们很多地方什么都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