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每次新打开之前的ADE state 的时候出来的波形窗口有些还在,有些却没有了呢?

楼主(2015-05-2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比如上次你跑完一个电路的ADE,然后你点save state,很多时候图形窗口还在,所以会连波形一起保存,可是下次重新load state的时候出来的波形有些还在,有些却没有了,感觉比较郁闷,不知道谁有什么经验么?具体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都可以讲讲哈,谢谢。图1和图2是我截的图,为了说明我的问题。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可能是你存储state的时候已经打开了某些曲线图或者你设置的某些数据是”plot“形式,所以当再次load state时就会自动弹出波形图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确实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有些图再次load的时候为什么就显示不出来了呢?

网友(2022-10-09):
怎么样可以不load波形呢,每次都回卡住

网友:
再load显示不出是因为磁盘上没有保存相应的结果,在save state的时候可以选择保存那些结果,把waveform setup去掉不选,下次load的时候就不load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