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工具的问题

楼主(2015-05-23):
怎样让仿真结果的输出自动为 dB 为单位的

网友:
需要在输出结果中定义一个新的变量,然后用calculator中的带dB的表达式给这个变量赋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击ADE界面里outputs中的输出端口---点击New Expression——点击open定义Expression中的公式为dB2(输出端口),即可自动输出dB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