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路

楼主(2015-05-23):
请教如何设计一个vin在15~24V之间变化,产生一个5v基准做芯片电源的结构。请问大家有没类似高压转换成低压的电源结构或资料?谢谢大家了

网友:
5V电源的负载有多大?

网友:
用一个高压LDO输出一个基准用电压,电阻串分压上去难道不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