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精密全波整流的问题!求分析方案的可行性!

楼主(2015-05-23):
多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现在想利用精密全波整流电路和功放电路的搭配,分别产生原正弦放大信号和经精密全波整流的放大信号(其实就是想把正弦信号负的部分都翻上去),来分别去同时驱动两负载(两负载均为1.5欧的绕制铜线圈)。最终目的是通20hz-20khz的音频信号,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信号同步翻转并有足够的功率输出呢?

电路均是用最传统的常规结构,整流电路如下,功放电路还没选择好。

不知道我这种想法可不可行呢?需不需要在电路上有所改进?在选择元件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比如二极管的选取,运放的选取,最后功放的选取等~另外,我现在手头没有好的功放芯片,但有好的耳放芯片,用耳放芯片代替功放去驱动1.5欧的负载会不会太小了用不了???最后输出功率0.5W足矣了,用耳放可以吗?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