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斜坡补偿使瞬态响应速度变慢?

楼主(2015-05-2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一些资料上常说,斜坡补偿使瞬态响应速度变慢,如果过补偿可能会使电流环变为电压环?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current mode用电感电流替代voltage mode的固定ramp与EA的输出去做比较,产生PWM信号

越趋向于ramp,则 voltage mode味道更重

ramp compensation只是因为peak current mode 固有的D》0.5的sub harmonic distortion

当ramp compensation过度,完全主导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趋向于voltage mode

网友:
想了解,等楼下

网友:
电压模跟电流模的区别就在于电流模引入了电感电流与compin的电压做比较,

加入ramp的作用仅仅是因为peak current mode固有的D>0.5的sub harmonic distortion

反过来想电压模,电压模就是固定的ramp与compin电压做比较

所以,如果ramp过量了,自然就倾向于电压模

而ramp compensation本身,就是在current mode里引入一点点voltage mode

网友:
写了一大段,需要审核?

网友:
因为bandwidth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