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DRC中io filler上ME1slot的问题

楼主(2015-05-23):
drc slot

drc slot
大家好,我在做calibre DRC的时候遇到了iofiller上的错误,见图片。图中尺子的下方是filler,filler两边为pad。错误类型是"ME1.slotAdditional { @ If using the wide metal defined as being > 35um,the metal slot must be placed for releasing stress    SIZE NPDME1 BY 17.5 UNDEROVER
}"。意思应该说的是iofiller连成的电源环宽度超过35um,就需要开槽。于是我把图片放大,发现filler上面已经有contact了。难倒contact不算slot吗?还是说slot必须把金属chop off?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filler 要按从大到小添加吧,不要全用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filler是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加的。由于pad之间的距离比较大,所以用了很多的RL_FILLER5(最大的filler),把图片放大,右边的是较小的filler。问题应该不在这里。版主了解filler的结构吗。我把filler版图单独打开看了,里面的me2,men3,topme和ttopme都开了槽,只有me1没有开槽。但是me1下面有一层active和np层,中间通过很多的contact使之联通,不知道这个结构的作用是什么。而问题就出在这里的me1,因为me1没有开槽,filler连在一起后,me1的宽度超过了35um,于是就有了这个solt的错误。

网友:
这应该是umc .18 的库么? 可能是库当时没做好,可以问下vend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华虹nec bcd.35的工艺库。

网友:
表示没有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no,开槽不是打cont的意思,他是说me1的 面积太大。在进行生产的时候会有应力作用,就好像你用锤子敲打一块很薄的铁片中间,那么四周就会翘起来,所以说你可以将中间的几个filler 去掉再试试。filler 如果你看的懂版图的话,他是没有任何逻辑功能的,仅仅是起到填充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就是说开槽仅仅指的就是chop off。这个filler里面只有me1没有开槽,其他的金属(me2,me3,topme,ttopme)都开了槽。不了解为什么me1不开槽,所以我这样理解就是me1上面并不走电流,因此厂家在做这个标准库里的filler时没有对me1开槽。
你说把中间的filler去掉,这一块的错误肯定就没有了(只要filler连成的长度不超过35um)。但是filler去掉了不就产生了间隙,padring不就没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