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入噪声为什么一定要小于0.5LSB

楼主(2015-05-23):
各位前辈,计算ADC采样保持电路时,都是按照采样误差小于0.5LSB来计算运放GBW,但是0.5LSB的噪声同样会造成ADC的量化噪声升高,位数降低啊,为什么一定要小于0.5LSB?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人为定的一个starting point
   简单说就是1 LSB以内的error,ADC都是看不到的,即 +/- 1/2 LSB,这是1/2 LSB说法的来源
   会有lost,取决于你容忍多少,某些教材有说,对于一个N位ADC,你的ENOB在 N-1 时是比较power efficient的
   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你容忍多少,一个6bit的ADC,lost了1bit,就不好了;但一个14bit的ADC,lost一个bit,就还ok

网友(2020-04-22):
谁跟你讲的0.5LSB?那是mimatch小于那个值,噪声比这个小,具体原因请参考6.02N+1.76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