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怎么查filler gap?

楼主(2015-05-23):
请问ICC怎么查filler gap, 跑drc lvs之前加filler,怎么检查是否加满呢,谢谢。

网友:
没法查,只能都外面calibre 查,

再说了,加没加filler 肉眼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查没插满也可以写脚本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加没加,是加没加满,这种肉眼比较难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思路,比如调用哪些命令

网友:
通常会加满的, 你太操心了, 后面的calibre也会发现的

网友:
给你个思路,在EDI中是checkPlace看下是不是100%的density

网友:
呃。。。一般没加满跑calibre的drc时候会报PP.EN的错。。。
可以根据这个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抓出来所有的cell,一行一行看有没有两个cell间隔大于0的。。。2-3M的设计大约也就5-6m可以扫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次总有两三处加不全,是calibre报出来才发现的,encounter确实可以查这个,icc查不了,只能想其他办法了,谢谢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