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5-23):
364页从式(8.2-5)的频率响应到式(8.2-6)的Vout时域响应是怎么得出来的?直接对式(8.2-5)求拉普拉斯逆变换不对啊,而且Vin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并没有指出来,难道直接是传输函数逆变换再乘上Vin?好像不对啊?本渣比较迷惑,求大神解惑·······

网友:
就是拉普拉斯逆变换啊。跟激励信号vin没毛关系,vin是后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跟激励有关系!
   阶跃函数的laplace变换是什么? 1/s,所以将1/s乘以频率响应,再做ilaplace即可得到下面的式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劝兄弟少看中文,多看英文原版,英文版写的很清楚,输入是一个step input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劝兄弟少看中文,多看英文原版,英文版写的很清楚,输入是一个step input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指点!这个翻译太坑爹了!!误人子弟啊!竟然把a step input 给忽略了  靠!!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劝兄弟少看中文,多看英文原版,英文版写的很清楚,输入是一个step input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神看一下,这个Allen自己写的这个式子也不对吧?极点表达式应该是gds在分子上啊

这个问题在中文版似乎得到一点修正,但是中文版8.2-5式分母中两个乘积项括号中又变成了“+”号,推到8.2-6指数项时间的系数变成了正的了·······真是各种混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版本的问题,我这里有个第二版的是正确的,另外一个第二版的是错的
   建议看Allen书的第三版,有些问题得到了修正

网友:
非要看中文,就先查查有没有相关的勘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