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 做floorplan阶段的pin分配

楼主(2015-05-23):
icc 做floorplan阶段摆放pin脚时,用的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但是这样的pin有好几百个,一个个手动的写这条命令太麻烦也没效率,怎么做才可以用工具自动生成一个pin约束的tcl脚本模版然后在这个模版上修改呢,,,(好像astro中的 dump tdf 可以自动生成这样一个pin约束的tdf文件),,,诚心请教,恳请有知道怎么做的哥哥姐姐给我一个提示。

网友:
用perl处理的,没有模板的,

你vi 处理也可以的,就是简单的文本而已

网友:
可以写Tcl脚本进行处理啊,ICC中好像没有dump pin约束的功能吧

网友:
一看就是一个超级菜鸡问的问题。先回学校吧

网友A:
我有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先把所有pin随意摆下,然后通过foolrplan选项里的write pin/pad physical constraint写出一个模板,然后再用tcl或perl或vi对它统一修改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先把所有pin随意摆下,然后通过foolrplan选项里的write pin/pad physical constrain ...

点赞,这种思路好多地方都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