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容匹配方法

楼主(2015-05-23):
现在要画两个电容的匹配版图,是个新手,完全没有头绪,该怎么画呢,给个思路也好。。。谢谢各位大神
两个电容的比例是63比25。。

PS:推荐点讲解版图匹配的资料吧,跪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考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中文版  万能的啥宝应该有卖。比例是啥意思?你们的电容不是以面积为算的?是以个数?

网友:
參考一下教材   1221 1221 多的 都排在外側
               222222222222
               222112211222
               221221122122
                       222222222222

网友(2022-07-25):
学习了,看来还是和MOS匹配不一样,电容是多的在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