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apple watch 被拆解了

楼主(2015-05-24):
apple watch 被拆解了
难得一见 电子显微镜下的Apple Watch
http://pad.zol.com.cn/521/5219978_2.html

mem microphone

楼主:
回复 楼主:

    Apple Watch环境光传感器来自于AMS的TSL2590 2015-05-21

环境光传感器
Apple Watch 中使用的环境光传感器是来自于AMS的产品TSL2590,封装尺寸为2.15mmx1.30mmx0.42mm。芯片使用了3层铝布线制程,数字区域测量到的最小线宽为0.35um。
Ambient Light Sensor Package Photo

为了能够看到更多MEMS芯片的信息,我们使用红外显微镜(IR)拍摄了这颗MEMS芯片的平面图片,并且对芯片进行了纵向分析。通过IR图片,我们可以看出,这款惯性组合产品的MEMS芯片将3轴加速度计与3轴陀螺仪集成在同一颗芯片上,这种布局与ST官方发布的iNEMO Inertial Module如出一辙。加之2013年ST新推出Always-On 6轴惯性传感器组合产品系列,并在2014年进行量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LSM6D系列。据称这个产品系列中高能效MEMS传感器的功耗小于2mA,并且都采用了相对较小的封装,种种迹象都表明这系列的产品非常有可能是为了可穿戴设备推出的。Apple Watch中的这款6轴惯性组合传感器产品,是否出自这个系列的产品呢?
ST 6-axis IMU MEMS IR Die Photo

通过SEM纵向图片,我们可以观察到惯性传感器芯片的盖子及衬底的厚度,以及可动结构层的主要厚度。ST使用THELMA表面硅工艺制造惯性传感器,并且使用传统的含铅的玻璃熔封将盖子与MEMS的主要芯片进行密封连接。
ST 6-axis IMU MEMS SEM General Structure

网友(2015-08-04):
Aplle Watch采用了楼氏电子的麦克风,
怪不得我们公司最近一直在贬低楼氏!

网友(2015-12-12):
大天朝威武,只有想不到,没有拆不了!

网友(2017-04-07):
真好看,楼主威武

网友(2017-06-19):
很好的資料. 原Apple watch內部長這樣子. 果然是精品.直得學習的好地方.謝謝分享.

网友(2017-08-01):
哇,第一次见到Apple Watch还能拆解分析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7-10-26):
哇 看到纵向抛面图我就心安了

网友(2018-01-16):
请问有没有得天线的拆解图啊

网友:
楼主威武,什么时候仿制一个!

网友(2020-02-15):
很好的資料. 原Apple watch內部長這樣子. 果然是精品.直得學習的好地方.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