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2011版本.bashrc配置上問題

楼主(2015-05-24):
請問哪裡變數設定錯誤,麻煩神人大大求解!!

作業系統:redhat 5.8 x64
已經搞快一個禮拜 license很難解!
參考http://bbs.eetop.cn/thread-311773-1-1.html 這篇教學!!
麻煩各位!因為還是學生正在學習這套軟體!!謝謝!!

lmlim1
lmlim2
.bashrc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CALIBRE是用ROOT用户安装的?换普通用户安装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利用root下安裝,然後用帳號下設置變數!

网友:
看bashrc设置的似乎没有错,你看一下你的账户登陆shell是不是用的bash,或者是没有source  .bashrc
重新打开终端或者重新source

网友:
回复 楼主:

   啥道理我不懂。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用ROOT用户安装的话,在普通用户下输入CALIBRE命令无效。
后来换到普通用户下安装,这样在普通用户下就能用起来CALIBRE -GUI命令。

网友:
是需要用root账户安装,然后用普通用户登陆的。不过得设置好权限,要求普通用户能读和执行你安装目录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