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lock cell 比较耗电?

楼主(2015-05-24):
听说clock cell  是 std cell 中比较耗电的类型,但是不知为什么,求助在用途和原理上都帮我讲一下?

楼主:
呃,没有人回答

网友:
时钟不停在翻转,所以不停在耗电。。。。。别的cell好歹还有消停的时候

网友:
clock freq高啊,翻转频率高, 数据cell只有clock cell翻转的一半频率

楼主:
哈哈,原来原理这么简单!谢谢大家,我又2了一回。

网友:
加了clock_gating后, 它也可以有消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