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中,如何将STRUCT类型数据转换成数组类型?

楼主(2015-05-24):
代码:
reg
[31:0]
user_cpld_tlp_fifo_wdata ;

pcie_tlp_head_dw0
user_cpld_tlp_dw0 ;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user_cpld_tlp_fifo_wdata <= 32'h0 ;

else

begin

case(rd_cur_state)

sRD_MKADR
:
begin

user_cpld_tlp_fifo_wdata <= rd_cur_addr ;

end

sRD_MKTLP0
:
begin

user_cpld_tlp_fifo_wdata <= user_cpld_tlp_dw0 ;

end

sRD_MKTLP1
:
begin

user_cpld_tlp_fifo_wdata <= user_cpld_tlp_dw1 ;

end

sRD_MKTLP2
:
begin

user_cpld_tlp_fifo_wdata <= user_cpld_tlp_dw2 ;

end

default
:
begin

user_cpld_tlp_fifo_wdata <= 32'h0 ;

end

endcase

end

end

然后编译报告错误:Error (10928): SystemVerilog error at pcie_rx_process.v(545): struct type cannot be assigned to packed array type - types do not match

就是说我一个一个REG类型很容易转换成STRUCT类型;但是STRUCT类型怎么转换成REG类型?高手赐教。

网友:
没看到struct,代码不清。

网友(2019-05-23):
哪有struct? 没看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