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否将两个不同的power domain放到同一个partition中【已解决】

楼主(2015-05-24):
是否不同的power domain 必须是不同的partition,可否把两个不同的power domain放到一个partition中

网友:
power domain本身就是partition level的hard constraint,最好分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原来这样,多谢版大!

网友:
可以, low power flow有很多這種做法,
在icc用VA隔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 什么情况下会考虑将不同电压的power domain放在同一个partition中呢

网友:
某function中同時有multiple power或者ˋcut off domain就有可能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第一种情况后来我也想到了,不过你说的 cut off domain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onlykals

恩,多谢;第一种情况后来我也想到了,不过你说的 cut off domain 这个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C:

cut off 就是power shut off,只有一個power domain,
但是有部分module會隨function而決定是power on or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