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altgx速率在线重配置

楼主(2015-05-24):
目前工程的应用是这样的,芯片是altera s4 110HFC2,例化了12组PMA(Derect)XN模式的serdes,同时是transmitter_only模式,参考时钟频率不变为100M,速率在1.6G和2G之间切换。 例化了一个altgx_reconfig模块,通过CMU_PLL重配置模式切换,altgx_reconfig模式选择为3‘b100,将两种速率例化产生的mif,合起来存到rom,通过选择信号进行配置,时序符合芯片手册上的要求,而且reconfig_done信号也拉高了,可是速率没有变化。一般来说重配置应该会有一套时钟复位顺序的,可在上述例化的模式下没有任何复位信号产生,复位逻辑不知道怎么产生。所以有以下几个问题:
    1、请问在上述模式下(12组PMA(Derect)XN模式的serdes,同时是transmitter_only模式,参考时钟频率不变为100M)能否通过重配置改变serdes速率
    2、如果能,请问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3、如果不能,那为什么在上述模式下能够例化重配置功能?
     希望各位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