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_shell 命令显示异常

楼主(2015-05-24):
请教个问题 当我在terminal中的icc_shell 中打命令的时候 当命令行很长的时候就会出现显示异常的情况 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如图,光标的位置跑到了最前面。

网友:
对,是这样的

用main console吧, 这个F7的窗口可以不用的,

网友:
经常遇到,当命令比较长的时候查按上或者下键就这个鸟样,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太长的命令写在file里面,然后source -echo $fi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B(2022-05-16):
有没有人有结局方法 真的很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有结局方法 真的很烦

https://bbs.eetop.cn/thread-918108-1-1.html
参考这个解决。我是用的konsole ,terminal我也不知道怎么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