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ring相关问题

楼主(2015-05-24):
大家好,请问bonding封装的chip在searing上要加pad,而bump封装的则不加呢?谢谢!

网友:
sealring 上怎么加pad,没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bonding的 sealring就是Active、pplus、cont、M1-Mtop、pad组成的。

网友:
你说的pad是passivation layer的意思啊,我懂了,
通常sealring是含有pa的,  bump封装也需要加sealring吧,sealring是个标准元件,fab会帮你添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8 GF 的SIGE  process在bumping flip chip时就不在sealring上加pad 开窗,design rule写的是protect from chemical attack during solder bumping process.

网友(2016-01-19):
PAD是开窗,芯片外围四周开这个连续的小窗口,应该是为了帮助阻止切割芯片过程中应力引起的的问题,如金属断裂翘起、保护层断裂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