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输入的时钟加clock buffer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5-05-25):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看到设计中的clock如果是从pad进来的,那么需要一个clock buffer去处理一下 ,请问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
buffer叫缓冲器,数据处理要时间

网友:
主要是为了整形吧

网友:
clock buffer 的上下沿斜率比较好

网友(2015-08-20):
增加驱动能力,保证质量

网友:
时序的要求吧

网友A(2015-12-02):
定义为时钟路径
定义允许使用的时钟资源

网友B(2020-10-19):
为了方便定义时钟

网友(2021-02-24):
应该是增加驱动力吧。 时钟的load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为时钟路径
定义允许使用的时钟资源

请问可以详细说一下嘛?或者有什么参考文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方便定义时钟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定义在pad端呢

网友(2021-09-19):
从物理设计的角度,增强驱动能力。至于定义时钟之类,我觉得倒不见得,因为PAD本身也是物理cell,同样可以定义时钟。

网友:
要理解什么叫驱动能力

网友:
增强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