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stom Explore 里面如何把波形文件转换成pwl激励源文件

楼主(2015-05-25):
现在用的 Custom Explore 2009.09-SP 想把输出的波形export 出来生成 pwl 的激励文件,给下一个电路做仿真用。我知道是可以转的。请路过的高手,请指点一二。在线等。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导出的 。菜单 file->Export waveform da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eetop 好人多啊,感谢热心人

网友B(2019-05-23):
请问导出来之后,如何使用spectre流程把这个pwl文件吃进来进行仿真呢?

网友(2021-07-16):
引用 网友B:
请问导出来之后,如何使用spectre流程把这个pwl文件吃进来进行仿真呢?

可以看看analogLib中的vpwlf

网友(2023-11-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存成什么格式呢?可以直接添加到vpwlf里面pwl file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