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vivado同时烧两个FPGA?

楼主(2015-05-25):
一块子卡和一块母板,各有一块FPGA芯片需要编程。以前用ISE做工程,chipscope可以同时连多个JTAG线。现在由于某些原因,必须用vivado了,不知道vivado有没有办法同一台电脑连多个JTAG?谢各位大牛!

网友:
可以同时连接多个,但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是open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open状态是什么意思?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多谢!

网友:
open就是可以下载的状态,直接查找器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看,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试,确实可以,先烧完一个,然后关掉,再烧另一个。多谢啦!

网友(2019-01-06):
领教了,牛拜,提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