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程序解惑

楼主(2015-05-25):
如下程序所示,为删除数组中的相同元素。问题是grep处如何理解,符号<是判断还是参数传递?谢谢大牛指教。

my @a=(1,2,1,2,1,2,1,3);
my %hash;
my @b = grep { ++$hash{$_} < 2 } @a;
print @b;

网友:
正在学习小骆驼,不知grep是干什么的,还没看到

网友:
a list若有重複只列一次
因為第二次hash在加上1後。該值變為2,就不符合<2的condition

grep是取list中符合的項目。有foreach+if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