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上的PCIE时钟是上电就有的吗

楼主(2015-05-25):
最近做了一块PCIE接口的板子,但是发现主板上电后PCIE时钟只会存在很短的时间,复位信号一直为高。求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现象?拜谢

网友:
因为有rest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意思是,复位信号一直有效所以没有时钟?

网友:
你好,我知道的是,pcie的参考时钟是来自电脑主板,然后经过pcie ip核的pll生成pcie的事物层处理时钟,复位信号对时钟信号没什么影响,你查查电路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回答,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pcie的ip核上电会进行初始化么?如果会,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100ms内初始化没有完成所以主机没有探测到设备而关闭了时钟?

网友:
1,你的PCIe时钟是指主板上的时钟还是你自己做的板子上的时钟?
2,你的板子的PCIe参考时钟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
3,你的复位是指你的板子的复位吗?它是高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的时钟是指pcie插槽提供的100M时钟,fpga也是用的这个时钟,复位信号是指pcie插槽提供的,是低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是同步时钟了,你怎么判断时钟没有了 ?有没有换个slot或者主机试一下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直接用示波器测的插槽时钟,一段时间后就没有了。换过主板,也是一样的。并且主机根本检测不到有设备

网友:
应该是系统没有找到PCIe设备,可以先确认一下在上电复位时间内FPGA是否已配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系统参考时钟是电脑提供的,不会因为初始化而取消,无论有没有初始化成功,参考时钟都是有的;pcie的ip核如果已经插到电脑上的话,在电脑每次启动的时候,都会进行链路的初始化,只有初始化成功的话,才能实现pcie与pc的正常通信,初始化有没有成功可以查看pcie ip核的trn_lnk_up_n信号,用chipscope抓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