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C 采样开关的电荷注入

楼主(2015-05-2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采用CMOS开关和DUMMY开关能够多大程度上抵消电荷注入?比如一个1.8V  5M的正弦信号输入,采样开频率是10M。负载电容6p.
我做了一下这个电路用了DUMMY和同样大小的CMOS开关。注入的电荷感觉跟输入信号大小有关系,比如1.5V就比0.9V注入得多。这个怎么处理呢。
重点:有什么好的办法消除这个电荷注入?或者有哪些资料推荐下也好

楼主:
并未没有人回

网友:
DUMMY是CMOS开关的一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尺寸取得是原来开关的一半。效果不是很理想。。感觉这个好随机。

网友:
差分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个AD的确设计差分的,但是馈通不一样啊,一个使信号偏大,一个使信号变小。要保证VGS不变吗?使用自举技术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举开关是维持VGS不变,是用来提高线性度的,你做的AD性能指标多少,电荷注入这么大?那你试着减少尺寸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个1.5与0.9不同,我觉得应该是由输入端的噪声引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做个10位的。1.8V的电压,希望馈通不超过1mV,负载电容大约是6P的情况下。尺寸减到最小了,采样时间比较短(18ns)。1.5和0.9  0.3 都不一样会不会是村底偏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举不能保证各种输入电压(电路本身不变)的情况下馈通基本一致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向楼主请教一下,现在的仿真工具能仿真出时钟馈通效应,但能够仿真出电荷注入吗?

网友:
model 可靠地话 是可以仿真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不过有多准就不知道了,现象是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图贴出来看看,我觉得你说的不是注入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先用理想开关试试,看会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2015-11-21):
我们也遇到相似地问题,楼主解决问题了么?

网友(2020-04-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举不能保证各种输入电压(电路本身不变)的情况下馈通基本一致吗? ...

自举是保证线性度的,还有就是自举电压会影响到导通电阻大小,最近我也在做这个自举开关,请问你后来应该做出来了吗?

网友D(2024-07-27):
所以有办法解决或者减弱这个电荷注入引起非线性的影响吗

网友(2025-05-14):
引用 网友D:
所以有办法解决或者减弱这个电荷注入引起非线性的影响吗

同问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