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hsim加数字激励方法或者混合仿真的手册

楼主(2015-05-25):
求教hsim怎么加入数字激励?

网友A(2015-06-28):
提供一个向量文件(Verilog仿真可以搞定)
文件基本格式:
Vname    A[7:0]    CLK    Y
radix       44          1      1        // 端口位宽
   io          bb           i       i         // 说明端口输入、输出或是双向
vih           3
vil            0
slope      1n

0           00           0        0
1u         01           1        1
2u         02           0        1
3u         03           1        1
....................................
基本就这样啦,很简单的,自己摸索吧

网友(2016-10-28):
不知道是不是英语太差,看了半天manual还是不太懂一个Digital Vector File激励文件的基本结构是什么。自己写的vec文件仿真没有结果。。。

网友(2021-11-08):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向量文件(Verilog仿真可以搞定)
文件基本格式:
Vname    A[7:0]    CLK    Y

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加模拟电压源激励?

网友(2022-04-13):
可以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