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源 温度测试问题

楼主(2015-05-25):
bandgap流片封装后该怎么测试温度特性?是把测试板直接放到恒温箱里到固定测试温度后拿出来上电测试输出吗?
这样测试的温度会不会不准啊?

网友:
干嘛拿出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在温箱里测,可温箱是密闭的,怎么引电源线和输出线呢?难度把恒温箱门掩着测试?

网友:
你们的温箱就没有测试线可以出入的孔?  一般有个孔,用海绵填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之前没注意,我找找看~

网友:
有孔,用线焊接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