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链延迟

楼主(2015-05-25):
用反相器链对方波进行延迟,可是随着反相器链级数增加,虽然可以实现延迟效果,但是延迟后的方波的上升和下降时间都增加了,显得不像标准方波,请问:怎样可以既实现反相器链延迟,又可以尽量减小上升和下降时间???谢谢!

网友:
增加后两级的驱动能力。

网友:
通常做法是使用长沟道CMOS管的反相器延时,最后一级反相器使用大尺寸正常沟道CMOS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
上升和下降时间,只与末级的驱动能力有关。
根据不同负载,适当增大末级和次末级的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是不是增大后两级尺寸就可以较大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增加W

网友:
2個想法1. 用反向器作延遲只可以得到短時間的延遲. 長時間的延遲可考慮用R (可以長通道的MOSFET), C (可以將MOSFET的Gate電容)充放電實現.
2. 輪出級的上升/下降斜率和最後一級或第二級的驅動能力有關. 視負載大小, 依比例放大反相器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反相器链仿真,后四级单独采用大尺寸,可是怎么又出现一个水平电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就是反相器链仿真,后四级单独采用大尺寸,可是怎么又出现一个水平电平呢?该怎样解释消除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反相器链仿真,后四级单独采用大尺寸,可是怎么又出现一个水平电平呢?该怎样解释消除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就是反相器链仿真,后四级单独采用大尺寸,可是怎么又出现一个水平电平呢?该怎样解释消除呢

网友:
好像链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  ,就是前十级是普通的,后四级是大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