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求助(急)

楼主(2015-05-25):
新手,近期在做一款数模混合的版图,其中有一项要求:模拟模块的pin脚与数字模块的pin脚必须是垂直或者水平对应,如图所示。像这样的版图布局,数字要怎么做(使用SoC encounter)。请各位论坛的XDJM们帮忙!

网友:
拿到analog的 layout,对应的数字摆pin就行了, 先在gds上align起来,再慢慢出个def file

网友:
数字做top还是模拟做top?数字做top的话输出都直接连pad了,哪儿来的数字pin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今天试了一下,然后import(pin脚位置随便摆放),接着defin .def文件,没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模拟做TO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让模拟组提供了只包含pin脚和pin位置的lef文件,然后trial ruote一版,保存floorplan的def文件。最后只import数字网标,然后读入def文件,结果达到预期效果。今天出一版最终gds文档,看看数模混合版图的DRC和LVS是否可以通过。

网友:
其实没必要完全对齐,有点偏差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apr做top, 可以自动连接的

如果是analog做top,其实拐弯连接上也行的,距离不远都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的对,apr做top的话,这个问题不用考虑.....

如果是模拟的做top的话,毕竟模拟版图连线很麻烦,如果pin没对上的话,pin错位也还好,就怕pin都是乱的,模拟版图接线的话要疯的

数字pin的位置可以反过来做,先以digital包analog的方式,让analog提供fram,数字这边吃top chip的netlist,然后以partition的方式把数字部分再part出去,partition部分直接align模拟fram的pin,然后把pin location dump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方法,我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