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运放仿真

楼主(2015-05-26):
大神们,请问单级共源运放的-3dB带宽大约是多少呀?为何我仿真的时候,总是得不到呢?还有就是仿真增益的时候,仿真的结果是-3.52,而手工计算的结果是-3.01,这样的结果可以接受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答错勿怪!
你那个带宽是怎么仿真的啊?你交流分析下仿增益曲线之后,然后看低频增益下降3dB时的频率,那应该就是-3dB带宽了。
还有你那个增益仿真-3.52,手工计算-3.01怎么来的啊?

楼主(2015-07-04):
就是利用单级放大管的增益公式求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算肯定不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