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DO输出噪声对VCO相位噪声的影响

楼主(2015-05-26):
小弟在55nm工艺1.8V电源电压下设计的输出电压为1.2V的LDO,LDO输出端加了20pF的去耦电容,给5GHz的VCO供电,VCO的相位噪声变差的很厉害,在1MHz频偏下相位噪声变差了30dB。是的,30dB ...
      带隙基准采用的电压求和模式,带隙放大器用的最普通的7管二阶放大器。误差放大器采用的折叠栅二级运放,经过分析,导致VCO的相位噪声变差这么多主要是LDO的输出噪声过大了。。LDO的输出噪声如下表所示。这个输出噪声算很大么? 会导致VCO的相位噪声变化30dB么?   该怎么样能减小LDO对VCO相位噪声的影响呢?  谢谢各位赐教啦!!!

频率(Hz

LDO输出噪声

1

65uV/sqrt(Hz)

10

20uV/sqrt(Hz)

100

6uV/sqrt(Hz)

1K

2uV/sqrt(Hz)

10K

671nV/sqrt(Hz)

100K

273nV/sqrt(Hz)

1M

187nV/sqrt(Hz)

10M

183nV/sqrt(Hz)

100M

47nV/sqrt(Hz)

1G

241pV/sqrt(Hz)

5G

27pV/sqrt(Hz)

网友:
得做个低噪声的LDO,不然会恶化很多。

网友(2021-12-14):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