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ICC和PT中capture路径中clock network delay 差别很大?

楼主(2015-05-26):
PT

PT

ICC

ICC
上图中图1和图2的report分别为PT和ICC中network delay的full clock的路径,发现他们两个在相同cell(例如:CLKGTPHD12X)下的delay,差别很大!这是为什么啊?都是相同的路径! 注意:我报的都是同一路径,data arrived time 基本一样,就是data required time 差别比较大!    图3和图4分别为PT和ICC下的report,clock network delay 和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都差别好大,这是为什么啊? 如何解决?  求大神指点!注:图1和图2中的report为图3和图4中将clock network delay展开后的report!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PT和ICC的结果是不一样,但是差距这么大肯定是有问题的。你再重新抽取一下SPEF看看,有可能是SPEF有问题。

网友:
在兩邊報timing的時候加一下-derate, -input, -net,
如果是net loading就不同的話,
確認一下star rc用的file跟icc tlu吃的是同一套

网友:
同意楼上,另外看看你PT和ICC是不是同意套库吧,感觉好像net delay差不多,cell delay差比较多,重新报出来的report再看看吧

网友:
差这么多可能是timing library用的不一样,先确认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是同一套库,我又重新抽取了,还是这样!

网友:
ICC和PT都把clock展开比较下,两边clock tree长度差太多。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我自己没把sdc中的部分指令读进去导致的,谢谢大家!

网友(2016-04-01):
回复 楼主:

   你好,最近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请问一下,是sdc的什么指令读进去了,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