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神做FPGA在线可重构的,求指导!

楼主(2015-05-26):
最近在做FPGA的局部在线可重构,但是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生成.mcs文件。每次多个比特文件生成.mcs文件之后,烧进FPGA内部都是program failed,想问一问有没有大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求指导一下怎么做??

网友:
N 年前, XILINX 就给了用单片机配置FPGA的方法

网友:
到xilinx官网找这个文档。里面讲到了multiboot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FPGA自己在线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V6的UG已经看过了,按照说明做的,但是问题是在PROM文件的program上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