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源地干扰对基准模块输出的影响

楼主(2015-05-26):
RT 请教一个问题:从外部环境来讲,希望基准模块的电源、地是稳定的,但是soc中可能会存在干扰信号,一方面是如何减弱这些干扰信号,避免影响模块;另一方面,当干扰信号无法避免时,eg幅值为±10% VDD的正弦信号分别串联在电源地上时,如何保证输出基准的稳定性?求指点,多谢了!

网友:
首先,这个干扰时无法避免的,只能尽量减小,要减小,第一是采用对这个干扰敏感度低的电路结构,第二,结构确定了,挂点电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个没有使用运放结构的电路,抗干扰能力提高了些,但是静态特性降了不少。有点儿折衷的意思。不知道是否乐意分享一下运放结构改善抗干扰的方式。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我没有把问题陈述的很清楚,您所建议的filter可以滤除较小的ripple,但目前的问题是,存在干扰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有所下降,特别是干扰信号频率超过反馈环路带宽的情况下。  多谢回复参与。

网友:
回复 网友C:

DC值相对于地发生了变化,你是这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地存在高频干扰信号(eg 300mV 10MHz sinwave)的情况下,输出基准电压与地的电压差出现了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只能在电源地直接加电容了。这是由于BJT的非线性引起的

网友:
这种现象是ground bounce,地弹跳。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处理,尝试把bgr的地作为整个芯片的参考地吧。